楼主(2019-04-23):
FB41 功能块 两个输入
PV_IN  这个据我了解可以使用FC105转换输入模拟量为工程量输入
PV_PER 这个看手册应该是模拟量直接输入

其他设置一样 (PVPER_ON 已对应)
输出是一样吗
10分悬赏,已用2分

楼主:
一定要将输入模拟量转为实数才能进行PID控制吗

楼主:
就是FB41能实现工程量的比较(转换后)
也能实现模拟量的直接比较(PID控制 不转换)吗

网友A:
可以模拟量直接输入
+2

楼主:
谢谢大佬 我想再问下 这两种方式 在同一PID控制过程中 除了模拟量输入的给定方式不一样 其他参数是一致的吗 是不是给定量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