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3):
我有一个程序,分别控制四个开关,四个开关通过触摸屏控制,如果我先按了2按钮,再按了1按钮,需要在2进行完之后,1在进行。如果我先按了2按钮,再按了4按钮,再按了1按钮,就需要按照241的顺序进行工作,应该怎么控制。求大神帮助!

网友A:
需要在你的触屏里写脚本,脚本里理清顺序就行。

网友B:
使用填表,每按一次填一次

网友C: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按完了什么进行?

网友D:
个人认为在PLC程序里编程更简单。

楼主:
我是做一个配气系统,控制的是四个电磁阀

网友E:
不是还要经过PLC来控制吗?
在PLC程序里编写;

网友F:
我也认为在PLC里面实现比较好办!
屏上的每个按钮对应的地址在PLC里面就随意编辑

网友G:
这样的控制用表格控制器不是更加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