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指令里有模数转换指令吗?

楼主(2019-04-23):
今天找了半天也没发现AB的模数转换指令。从程序里看是自定义了功能块,但是里面没有程序只有功能块
有懂的大神吗?
求解答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去官网有PDF下载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去官网有PDF下载说明
1769 L33ER

网友A:
我查了1769,没有看到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1769,没有看到这个指令
我看到的块是老外写的,应该是直接导入的功能块,这一点不如西门子

网友B:
量程转换?西门子怎么?
一般自己转.
ab有cpt好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1769,没有看到这个指令
我看到的块是老外写的,应该是直接导入的功能块,这一点不如西门子
对着指令块右键菜单,有个选项可以看到这个块的具体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没有哎,不过可以导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是OPEN那一项就是了

网友C:
模拟量通道里可以直接设置量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