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3):
我这遇到一台设备,800千瓦高压同步电动机,停机后 手动投励试验正常,到现场起高压电机发现励磁未投成功。二次投励后电机正常运转。更换wk-1自动励磁控制器 仍然没起作用 寻求各位高手讲解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这么大的高压电机还没搞过啊,我想知道是投励磁过程中电流过大保护造成的不成功么,还是其他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定励磁电流259A,试验投励我们都会控制在200A 应该不会出现电流过大现象啊

网友B:
通过所述,我觉得励磁系统自身问题不大,800KW同步应该有串联电抗器类的减压启动,启动完成后会有一个开关信号给励磁系统,励磁系统得到启动完成信号后投入运行。所以应该检查这个信号(一般是启动柜的开点信号)。

网友C(2022-07-27):
800KW同步应该有串联电抗器类的减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