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互感器品牌

楼主(2019-04-23):
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零序互感器,从网上搜索,怎么感觉都是些做贴牌的呢。

网友A:
零序互感器应该用的很少吧,只知道漏电开关里面是有一个的。

网友B:
高压的一般是大连互感器厂的。低压的多了。。各电器厂家都在做,贴不贴牌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施耐德的零序互感器CSH120或CSH200

网友D:
看来高压零序互感器大连厂的占有率还真不少啊!
我们厂的35kv 10KV都是用的他们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要用的,并且有些回路要做成动作于跳闸,连续出现两次接地造成的停电事故,线路老化的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没有选择过零序互感器,也没有高压的;刚特意到变压器室看了一下(低压),却未看到有价值的信息。
一个空置的互感器,当地的:
一个在用的互感器:
另一个,铭牌在底部,看不清;从模糊中估计,也是当地的(有一个地名和一个“三”看清了,查得好像是“三益”):

感觉上,选择时没有注意品牌,或者是选用了他们信得过的产品(为电力公司或其相关的人员安装);也许,对于低压,正规厂家的正规产品,就可以。
但对于继电保护的器件,听说过对品牌的评价(有的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