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速器问题

楼主(2019-04-23):
客户有台590C调速器,工厂搬了一次家,在使用时,频率10HZ转速时,电枢电流持续增加,能增加到100多A,因怕烧坏电机,没敢继续开机,电机是额定115A电流,440V电压,励磁电流7.1A,励磁电压180V,据客户讲正常时电流在50A左右,机器是挤出机,如果不加料空载电流3A,一加料,电流就持续增加。空载时励磁电压160多V,电枢电压30V,带载时励磁电压90V,电枢电压90V,客户有一台说不清是坏还是没坏的另一台一样型号的调速器,只是生产年份不一样。我拿过来检查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拿过去装上试机,故障现象一样,只是带载时励磁电压是180V,电枢电压90V,现在不清楚哪里有问题了,大家帮忙判定一下,还有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像这个问题,励磁电流应该是多少,没有直流电流表,所以没法测量

网友A:
励磁有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两种模式,可以切换判断下,励磁电流正常输出的情况下,励磁电压应该接近电机铭牌的励磁电压,相差过大的话应是电机励磁绕组有问题了,最好还是找个钳形电流表实测下励磁电流。。。

楼主:
像我上面所说的数据,励磁电流是多少,才算是正常呢,今天去现场,客户那里居然有直流电流表,只是客户把螺杆拆了,看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等装好后,我再测一下励磁电流

网友B: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机的励磁线圈组有一个存在短路,正常的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是稳定,除非你设置成弱磁运行(挤出机的主电机没人会把机子设置在这个状态,强迫加料电机例外,但强迫电机不会用到你辣么大的电机),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电机的空载励磁电压应该是180,下降到160说明驱动器已经启动了保护动作,如果是西门家的驱动这个状态会显示励磁故障,建议仔细检测电机

网友C:
你用直流电流钳可以测下励磁电流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