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电机不转,变频器显示为零,无电压输出无报警

楼主(2019-04-23):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上午用的好好,下午电机不转,检查一下发现变频器显示为零 也没有电压输出 ,也没有报警显示 ,测试点几是好的 有哪位大神帮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问得没头没脑。频率指令是0,查查手册是什么问题啊。
频率是如何指定的?485?AD?还是IO段速?

网友B:
首先确定一下频率控制有没有问题,如果控制没问题可以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C:
频率没给定;

网友D:
出厂设置,一般来说他会点那个手动应该会启动,然后跟着你的控制来选择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会设置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看看能不运转,如果可以,就去查找外部接线吧

网友F:
没有频率给定,肯定不转,先看参数确认频率给定方式,按给定方式给进频率,如果还不转,变频器就该修了

网友G:
很简单你设置成面板运转模式就可测试是否由于没有给定信号

网友H:
你看看频率给定方式,要是0到10伏,你看看有电压给定吗。

网友I:
先看看是不是运行指令没有了

网友J:
找人维修吧,大家都要吃饭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搞定,是PLC模块坏了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K:
频率未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