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3):
手头有台三菱FX1S的PLC,硬件坏掉了,想把里面的程序弄出来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电源坏了?

网友B:
没有办法修复就拆机读取芯片程序。

网友C:
看里面具体哪块板坏了,如果CPU板没坏,可以更换或维修其它板后使用,也可以读出程序。

网友D:
先修好才能上传用户程序,

网友E:
需看硬件坏的程度和部位。
类似于3楼说的情况,就可以读出程序;2楼所说,不知有无实例,有无注意点。

网友F:
哪里坏了可以判断吗?

网友G:
一共3张板;
CPU板坏了就别想了;
电源板坏了好办,修了或找其它1S上的板换过来;
I/O板坏了一般对读写程序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了试过了,是CPU板坏了,有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要怎么拆机读程序

网友A:
提前不知道备份程序。FX1S的不是很复杂了,重新编程就行了。

网友H:
CPU板坏了只能拆芯片读数据
这个工作没有实操过的不建议实施。
简单程序自己重写,太复杂的就找原厂要一份吧!

网友G:
呵呵;好在只是FX1S,充其量也就30个点封顶,重新编吧;

网友D:
可以发过来,看能修好或者给你读出程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