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高压判断题

楼主(2019-04-23):
为降低线路跳闸率, 可在大跨越地带杆塔增加绝缘子串数目。 (×)
题库上答案说是错的。但没有解析错在哪里。百度和翻以前教材都没找到详解。

网友A:
百度上说,绝缘子和绝缘子串是不同的。绝缘子和绝缘子串的作用不同,一个是提供高压线的支撑,一个是高压线的悬挂。不是一个用途,尽管绝缘子串是n个绝缘子组成的。

网友B:
可能,需知道跳闸率“高”的统计性原因,才好选择对错;
不是做电力方面的,难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

网友C:
对于这道题,我的思路是:绝缘子串的数目达到线路所需要的绝缘等级,是不会引起线路跳闸的。所以说,引起线路跳闸的原因不是绝缘子串。那么你就是增加再多的绝缘子串也没用啊

网友D(2020-01-10):
这道题目明显是正确的,以前的换证题目上也这么说,具体见这篇文章。http://www.safehoo.com/Tech/Electric/201105/183734_2.shtml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进网电工 换证题目上会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