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孔板在现场安装时有严格的技术要求,若安装不符合要求则会给流量测量带来不可避免的测量误差。本帖总结了孔板安装基本要求十二条供仪表人在安装孔板时参考使用。

孔板安装基本要求
①孔板在安装前应检査节流装置编号和尺寸是否符合管道安装位置的要求。
②新装管路系统,必须在管道中冲洗和扫线后再进行孔板的安装。
③注意孔板安装方向“+”号应该向着流束。
④孔板中心应该和管道中心线相重合,同心度误差不得超过0.015(1/β-1)的数值。
⑤孔板在管道中安装时应保证其断面与管道轴线垂直,垂直误差不超过±1°。
⑥夹紧孔板用的密封片(包括环室与法兰、环室与孔板间),在夹紧后不得突入管道内壁。
⑦孔板安装处必须严密,不允许有泄漏现象存在。因此,安装工作必须在管道试压前进行。
⑧导压管应垂直或倾斜敷设,其倾度不得小于l:12。黏度较高的流体,其倾斜度还应增大。当差压信号传送距离大于3m时。导压管应分段倾斜,并在各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设置集气器和沉降器。
⑨为了避免差压信号传送失真,正负导压管应尽量靠近敷设,严寒地去还应采取防冻措施。可采用电热或蒸汽保温,但要防止被测介质过热汽化和在导压管中产生气体造成假差压。
⑩孔板安装在垂直主管道上时,取压口的位置可在取压装置的平面上任意选择。孔板安装在水平或倾斜的主管道内,测量介质为液体或气体时,有所不同,取压口位置如图所示。
a、测量介质为气体时应防止水或污物进入导压管,标准孔板和喷嘴在水平或倾斜管道中安装时,取压口位置应该在水平线上方且与水平线夹角A应该大于45度,如图所示:
b、测量介质为液体时应防止气体进入导压管,标准孔板(标准喷嘴)在水平或倾斜管道中安装时,取压口位置应该在水平线下方且与水平线夹角A应该小于45度,如图所示:
c、测量介质为蒸汽时应防止高温蒸汽直接进入导压管,同时也要考虑在导压管内形成冷凝水隔离高温蒸汽,标准孔板(标准喷嘴)在水平或倾斜管道中安装时,取压口位置应该在水平线上方且与水平线夹角A应该小于10度,如图所示:
?导压管按被测介质的性质而选择耐压、耐腐蚀的材料制造,其内径不得小于6mm,长度最好在16m之内。
?节流装置上、下游侧要保证有一定长度的直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