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程序里面有个M500是触摸屏控制的,现在加了个外部输入X25控制M500后,触摸屏上的点就不能够控制这个M500了,但是外部输入X25启动时触屏上的M500显示通。
现在时外部能够控制M500,但是触屏上控制不了。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X25控制一个M点,M点和M500并行控制目标,或者X25和M500并行控制目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有个M500是触摸屏控制的,现在加了个外部输入X25控制M500后,触摸屏上的点就不能够控制这个M500了,但是外部输入X25启动时触屏上的M500显示通。
现在时外部能够控制M500,但是触屏上控制不了。要怎么解决啊????

串入一个控制接点,然后用触摸屏来控制这个触点。

网友C:
按照1楼说的做。
道理很简单,触屏控制M500应该是沿信号控制(set),你输入X25控制M500应该是长信号控制(out),触屏瞬间改变M500后还是要看输入X25的状态决定M500输出结果。

网友D:
换一个M。

网友E:
呵呵;为什么非要用同一M呢?PLC又不是中间继电器不够用,换个就行了;

网友F:
感觉如3楼所理解。
按编程要求,应当是欲触摸屏和X25都能对“M500”起作用,是“或”的关系,那么X25用另一M、避开触摸屏控制的M500就可以了(两者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