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我又被问住了!
   电气设备巡视制度,没有;电气设备定期巡查计划,也没有。
   两者都没有现成的文字资料,现在需要制定;管生产安全的问,它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说不知道。
   行业是,机械加工类小厂,有变压器等配电设施。

   首先,电气设备是指哪些设备;
   其次,“制度”和“计划”,是相承的关系、还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或者只是某些内容有交叉?

   按说,从字面上:
   “巡查计划”既然是计划,则与时间有关,也就存在巡查周期、巡查内容等;
   “巡视制度”既然有“巡视”两字,则也有个时间的问题,大体也会存在(巡视)周期、内容;
   某种情况下,两者可否合二为一?

网友A:
制度是标题,计划是正文

网友B:
制度决定一切,在制度里面会详细解释两者之间的概念。
我们这制度也没没完善但是雏形已完成
巡视是指,每日日常参数巡视及设备外观,卫生等管理;
巡查是指定期点检,包含月度点检,双月点检,年度停机大检修等等;
这几天在想写这个制度。。。

网友C:
以前什么都没有,能够挣钱,现在制度很多,不能挣钱了。

网友D:
我的理解

电气设备巡视制度  是巡查的具体内容

电气设备定期巡查计划   是什么时候去巡查

网友E:
个人理解:
制度是说应该做什么,划范围或立规矩。
计划是具体的定期、不定期或随机要做的哪些检查、维保等。
有些时候可以混在一块,就像合同与技术协议,可以把技术协议单列出来,也可以把相关内容加到合同里。

网友F:
每日巡检路线,部位,时间。
重点设备巡检次数,部位。周期。
我们这里大概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没人执行…

网友G:
制度是相关标准文件
譬如空压设备操作标准书,该内容涵盖结构原理操作正常运行相关标准,保养维护的定义等内容
定期巡查计划就是针对某个设备制定的检查工作的安排
这是两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又是相互依存的。审核的时候就会查看这些。
首先是有社规,然后值指针书,后面是标准书,最后是相关计划及检查表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上,有制度还是能够执行为好,特别是电气上的;
所以,当时我提了一点,要有可执行性。

以前的制度,简明有效,落实在日常工作中,检查也多是单位自己的职能部门检查;
现在要求的制度繁杂了,外部的检查也多了,还有那种有专家名号的、自以为是者。

网友H:
巡视---看为主
巡查---不但看,还要动,比如限位开关,就要动一下看是否失灵.
二者有时很难分开,由制度来制约,比如该巡查您按了急停,哈哈 后果很严重。

制度----必须遵守的规定
计划-----可能搁浅的东西,比如按规定要更换链条,生产说现在不行,完成任务在换,结果,设备要大修,你再按大修做计划.

网友I:
高度的敬业精神就是巡视制度,

网友J:
巡 回 检 查 制 度

   一、每值除交接班检查外,各值对有关机电设备巡回检查的时间规定如下:
另点班:1:00       5:00各一次
日  班:9:00       交接班时各一次
中  班:18:00      交接班时各一次
二、巡回检查中,应该详细检查运行中和处于备用的所有设备检查方法是:
闻:闻机电设备有无异常气味。
听:听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听厂内是否有异常声音。
看:看表计参数是否正常,设备有无闪络、冒烟。碳刷滑环有无跳火,各接头感温贴片有无变色,油色、油面是否正常,有无漏水、漏油、漏气现象。
各设备详细检查内容见本厂运行规程。
三、巡查人员由值长当值指定,巡查路线如下:
1、中控室→高压开关室→厂变→主变→坝区变→35KV母线压变→35KV母线及各隔离开关→线路油开关→线路CT、PT→主变高压油开关→中控室。
2、中近控室→控制盘→保护屏→1#励磁屏、自动盘→1#发电机→1#发电机出线部分→2#发电机出线部分→2#发电机→2#机动盘、励磁屏→蓄电池屏→中控室。
3、值班室→2#调速器→2#发电机→2#冷却水→1#冷却水→1#发电机→1#调速器→集水井→空压机室→1#水轮机→1#蝶阀→滤水器→2#水轮机→2#蝶阀→值班室。
4、值班室→3#发电机→3#水轮机→3#调速器→冶炼厂线→3#机控制屏→3#机变压器房→3#蝶阀→值班室。
四、巡查中发现问题及时向值长汇报,由值长负责处理,如遇难以处理情况,报告厂部通知检修班,并记入值班记录簿内。
五、检修班人员可参照本制度执行,具体内容、时间、人员由检修班长视实际情况安排。
六、全厂职工应严格执行本制度,如违反上述条款,一经查实,将按厂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11楼。

请问,这是某单位正在使用的制度吗,针对什么行业,该制度有何特点?

网友K:
呵呵,这个如果是在大的企业都是基本文件,必须会有的,若果你家公司要搞ISO认证,这些文件是必须存在的,具体的内容各个行业和企业根据自己实际状况起草制定和审核后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这个如果是在大的企业都是基本文件,必须会有的,若果你家公司要搞ISO认证,这些文件是必须存在的,具体的内容各个行业和企业根据自己实际状况起草制定和审核后打印出来
“呵呵”言之有理,这个词见过,我以为是“哈哈”的意思。
哈哈,没办法,我家没有公司,一直呆在一个家庭小作坊,没进过大企业的门,更遑论各个行业和企业了,因此有基本文件也见不到;ISO不知道,UFO倒是听说过,还要打印出来的么?
谢谢回答!

网友J:
回复 楼主:
水力发电厂

网友E:
前三个是在原来单位时根据实际需要做的,并不是标准的东西,矿山和机加工行业差别很大,矿山设备管理相对粗放。管理制度那个是本来就有的,制度一般都是逐渐修改形成或借用同行业的改一下使用。
百度能找到一些点检或设备管理的资料,是可以借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了!
实际应用的才好!

楼主:
这段时间,其他事一打扰,又没管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