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24V开关电源出来的支路,我用单极的直流断路器,负极进行等电位处理(以前还直接用过交流的替代,两者主要差距是灭弧性能,不过几安的小电流短路有多大弧?)。
进行方案评审时,有专家提出直流的断路器必需用双极的,说直流分正负极,和交流不一样!我奇怪了,不知道哪里有这规范,后来想想厂家生产单极的干嘛?  负极也得进行通断处理处于什么考虑?根据资料直流断路器如果接反了影响的应该只是灭弧性能。
还有我说负极对地等电位处理,有专家说直流没有等电位说法,交流才有,是这样吗??好奇怪。。。好多传感器的供电负极标的都是GND符号啊。
电柜进线的PE线我直接用导轨上的PE黄绿接线端子,说不行,要接到接地排上。。。。
请的专家不好质疑啊,咋办
海事上的,船上的比较特殊?

网友A:
估计就是为了保险起见吧。直流的灭弧和交流灭弧不同。不过对于低压电,确实不至于吧?个见。如果不是很关键的东西,单级的断路器,只要可靠,不会烧触点,也可以吧?

船用电气,主要是要考虑安全防火。所以,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如果是特殊情况,那个要求有点严格,应该是断开双极,0V接地,有的会造成强电窜入,造成麻烦。

网友C:
电柜进线的PE线我直接用导轨上的PE黄绿接线端子,说不行,要接到接地排上。。。。   这条我是有感触的,这是规范要求的,这样接地才可靠,安全。

网友D:
有专家指导就按专家的来好了

网友E:
不用管是否符合啥规范,我认为只要参与电流电压线路都应控制分断。好几十年前的规范不一定就安全,科技在进步,某些规范也应进步。

网友F:
PE线先接到接地排上,这个有道理,可能考虑的还是可靠性吧。

网友G:
作为指定直流负载的产品,都标有+-极,接反了后果很严重
等电位怎么做的不清楚,曾经改造一个美国设备,后边总说PLC没给信号,扯皮,惊动设备处长,人家就是用万用表一端接机架,一端接端子,结论就是查后边(结果是电脑软件屏蔽了),疑问解答就是做了等电位处理。

既然是船舶,你就按专家要求做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作为指定直流负载的产品,都标有+-极,接反了后果很严重
等电位怎么做的不清楚,曾经改造一个美国设备,后边总说PLC没给信号,扯皮,惊动设备处长,人家就是用万用表一端接机架,一端接端子,结论就是查后边(结果是电脑软件屏蔽了),疑问解答就是做了等电位处理。

既然是船舶,你就按专家要求做就是了

多查查资料,多实际论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管什么狗屁专家!

网友G:
船舶上使用的不是简单工控产品能替代的,曾经为某船舶研究所找一种电流继电器,找到后我们不敢进,人家不打磕巴,合同就一个要求,有认证。价格现在一个20点PLC换不来。

网友I:
还是听专家的吧。

网友J:
船上的控制安装规范不熟悉的,如果手头没有对应的参考标准,人家让你怎样做就怎样做,不然你的验收肯定过不了

网友K:
1、直流用双极断路器当发生单相接地时,发直流回路接地信号,可以暂时不停电,保证设备连续运行。
2、直流因无过零点,所以灭弧困难,采用双极断路器可以有多一个断路点,灭弧效果比单极好。(多断点灭弧)

网友L:
那你就直接用直流的开关吧,那个上面有正负极标识,断的是正负两路。

网友M(2020-12-28):
如果用双极的那可肯定是负端不接地,隔离系统,这样,正短路接地不会立刻故障跳闸。负极接地做等电位的方式不是任何场合都适用的,对可以立即停止的设备,用这种接法,可以有助于查出故障点,解决问题。但是另外一些场合,如医疗、起重设备等,就不适合。另外专家嘛,他也不是万能的,只能是某个方面比较熟悉而已,在一个方面深耕久了,你也可以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