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深圳欧创 MF-1000系列 说明书

楼主(2019-04-24):
几台维修的机器 没找到说明书 现在报警E-07 谢谢各位

网友A:
只是说明书的话,看厂家能不能提供。

网友B:
对于山寨或帖牌,只能从外观、正面、看面板、看主板、入系统、看参数、回忆、是否、曾经、谁、相识、相似、然后、参考、谁谁谁的手册;难啊!
拥有灵感或可神觉的高手这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也是试过不少 三无 的机器 ,我也是费了一番脑筋,需要知道的参数大概都能找出来,说明书可以参考一下源信YX3000系列说明书,E-07 应该是控制电源过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