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如题,因FX1N已满足使用要求,且性价比高。所以我做过的好多个小设备都是用FX1N。虽然知道它停产了好久了,供应商送的也只是仿品,但是仿品的不好是什么?有人也在用这个系列的PLC吗??说说它的不好的地方

网友A:
做的设备自已用?如果是设备销售,你的客户知道这个是仿品?

网友B:
仿品和正品唯一的区别,我认为就是质量,正品可能用十年,仿品就不好说了。

网友C:
FX1N不好,设备断电停机一段时间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会丢失。。还不如FX1S好用。。

网友D:
不好的肯定只是质量没有保证吧,用一样用

网友E:
很多都是拆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自己用,有些对外销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坏过2个FX1N60MT,一个是间隔性的断开输出,一个是报警信号灯一直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那么下次还是不要用这种了,要用FX3系列的了

网友G:
2年不出问题你就赚了。过保了都是收费维修了。

网友H:
感觉应该都一样用,不过有些指令好像不好用吧!

网友I:
呵呵;觉得仿品好,你就继续用;

网友J:
如果是仿品,就不好说性价比了;
可以找找性能满足、价格合适的产品。

网友K:
能满足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L:
仿品即便能用个1-3年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