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铣床中应用伺服电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4-24):
运用伺服电机的行业不同,安装方式就不同,但是在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大多都差不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机的 U、V、W 接线必须与驱动器 U、V、W 端子保持一一对应关系。
2.严禁敲打电机轴端或使电机轴向受力,避免损坏编码器及电机轴承。
3.保证电机接线盒内地端有效接地。
4.电机调速运行中,必须保证散热风机正常工作。
5.电机运转过程中表面温度较高,避免用手触摸防止烫伤。

网友A:
以上注意点不限数控铣床,所有场合都要注意这些。

网友B(2019-07-31):
最近第一次用伺服,之前用步进的多,感觉伺服好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