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西门子200PLC+按键屏KP700
现在想做个防止客户尾款不付的功能,咋做啊?我可以做个计时,运行时间达到2个月或者3个月的时候,屏幕上跳出来一个页面要输入密码,这个跳出密码确认页面咋做啊

网友A:
有些触摸屏中就包含这个功能,不知你这款有没有

网友B:
国产屏大部分有分期付款功能,程序做的话控制弹出画面就可以了。
西门子的屏没有注意过。

网友C:
自已在PLC内做个时间比较,条件成立触发标志位,再控制在触摸屏中做个提示显示。

网友D:
200的PLC程序基本是被破解的差不多了,4级。

考虑屏做宏脚本。

这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好搞

网友E:
维纶屏有案例参考,西门子的屏用得少,我是从来都没有设置过时间锁的

网友F:
老板要求搞时间锁,我费劲心机给弄上来,连客户长时间停电,电池缺电程序丢失都给考虑上了。结果调试的去忘了启动时间锁。浪费我的感情,从此再没加过。

网友G:
按键屏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弹出窗口,有的话可以用PLC内部位触发这个弹出窗口,来弄这个

网友H:
西门子精简面板都有,相信KTP系列肯定有,做个弹出页面连接一个变量就行!我们做的设备以前也是没加密码锁的,收款难度大,加了时间锁后收款比以前及时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确实是的,断电保持时间没那么长,过段时间开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哈哈哈,是嘛,能拍个照片给我看下吗,弹出页面咋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昨天我也没找到,还有就是如果靠PLC计时时间来算的话,过段时间不上电,时间就复位了,也是没多大意义

网友H:
回复 楼主:
精简系统通过模块建页面,通过一个变量控制可见

网友I:
昨天刚碰到,说几小时后停机,联系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