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维纶通触摸屏TK6071IP首次下载程序进去,显示白屏并显示设备无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新建个程序,就随便写几个字符,下载到屏内看一下;

网友B:
当你把通讯线拔掉后应该有显示没有通讯链接的英文提示,如果没有就可以确定是硬件故障

网友C:
就只写几个文字在上面,然后再试试

网友D:
楼主没有下载程序的时候触摸屏正常吗?,是显示开机画面吗?
如果没有下载程序的时候正常,那么重新下载一下。在试一试,下载过程中哪里也不要动。

网友E:
没有连接PLC 也应该显示plc no response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