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从plc读程序到电脑 这里内存分配不能选购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读取程序及设置就行了;

楼主:
求助版主 都弄2天了 欧姆龙cpm2a 这个带程序而且上机运行正常 把这个程序上载到电脑保存 上载到电脑步骤,连接plc 显示有密码保护然后输入密码选在线然后选从plc到 然后直到上载成功 然后在下载到另一个欧姆龙cpm2a里面显示下载成功 然后和下载保存的程序比较 显示比较成功 但是上机不能用 机器一直报警不能开机 输入和输出是乱的 。
上载和下载程序都是显示内存分配是灰色不能选 看图 这种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程序的plc 有什么设置就算读出来也不能用?
还有你说的   读取程序及设置就行了 具体在哪了设置呢 找不到

网友B:
“设置”上传了,下传选“设置”了?
原PLC里的“数据”上传了?数据也要倒过去。

网友A:
对应掉电保持区寄存器,继电器也要复制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上传和下载  你说的在哪里上传和下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据 在哪里选?  我只会  在线工作然后 从plc  和 到plc

网友C:
不会读dm区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说的明白点吗具体步骤 这个我听不懂 我是小白一个  我理解的意思是好像这个有程序的plc上载的程序 不完整 内存区的数据没有被上传 所以导致下载进去的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啊  上载和 下载都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导  刚才全部导进去了 下午上机试一下  应该是没问题了  真是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版主 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能用  报警 无法运行 输入输出是乱的   但是这次开机触摸屏显示计数器有数据了
你给我发的图 那里我全部导进去了 是不是还有别的数据没导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没导进去

网友B:
这个界面的H,D都先上传到电脑,保存到工程(或另起文件)
联新PLC,再将这些数据串下去
232口工作状态联屏或其他装置吗?
方便将程序发上来,看看是否用到这些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文件 帮忙看一下 是上机器不能运行 有程序这个上机正常刚才又试了

网友A:
具体什么不行? PLC上RUN灯不亮?

网友C:
自己监控程序看看。不是有一台做参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亮 上机器报警 按钮不工作 机器不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机监视我也看不懂啊 上载程序还有其他的没选上的吗?

网友D:
检查下程序中的数据DM,对照下值,修改成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开下载的程序和plc比较还真是不一样 除了LR和HR其他都有差别 但是我从新在导入 在比较还是除了LR和HR其他都有差别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说的“上机器报警”是设备上的报警---能告诉报警名称吗,或拍个照片,PLC的最好也拍个照片
PLC上没报警灯亮吧

网友A:
DM区重新传送一次看看;

楼主:
上午上机测试还是不行 机器报警 不是plc报警 测试所有输入正常 输出错误 没有输入的情况下继电器全部供电
没有输入 继电器全部亮灯

网友A:
16个输出点与下面的外接16个中间继电器对应的;
按图片上状态,只有10。07一个点输出,下面那继电器也只一个输出;
下继电器全部供电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图 plc 输出应该只有07才对 对应的07继电器是亮的 但是图片那一排继电器灯全部是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内存从plc到电脑 其他区没事 就是这个两个区AR和SR 读出来保存 在于plc比较 显示有差异 不一样 是在编程模式下操作的这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两个区导致plc输出错误的?

网友A:
呵呵;没亮也继电器有输出,要不就是接线问题,要不就你那台pLC硬件是有问题的;

网友E:
检查下接线是不是有问题?还是PLC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器 没有问题 带程序的这个plc 上机正常运转 程序也是读取的这个plc 也是在这个机器上试的 ,没有程序的plc应该也没有问题 把两个plc的 电路部分调换的一下 证明plc电路部分没有问题 应该还是内存区的问题 你看我楼上发的图AR和SR区 读取出来就和plc里面对比 数据不一样了  这个是正常吗?

楼主:
哪位老师 解释一下 为什么 读取内存数据的文件保存后  在和plc比较 数据不一样 ?是不是这里数据分配导致 输出错误? 有可能内存部分设置了加密什么的 不能读去吗或者是我 用的数据线和软件版本问题吗  麻烦哪位老师能给分析一下

网友C:
有可能内存部分设置了加密什么的 不能读去吗或者是我 用的数据线和软件版本问题吗  麻烦哪位老师能给分析一下
这个没有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又测试了一下午 很有可能是这个plc的电路部分出问题了 输出的部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心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另找台PLC试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找plc测试  多谢热心的版主指导

网友B:
是不是使用的晶体管输出PLC?检查一下,是不是输出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