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1、想做一个报警带电脑声音的,如何做呢?   例如V11.1信号来了,声音一直响,等信号没有了就不响了!

网友A:
是浮点数格式就对了

网友B:
读写属性为只写的变量,采集频率请设置为0

网友B:
温度值保存在VD104,那么变量类型应该选IO整数或者IO实数,对应的寄存器为V104、数据类型为Long或者float(因不知道VD104保持的是长整数还是浮点数)

网友C:
注意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