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模块是RD77GF16, 但U1/G222中的G222到底代表什么?

楼主(2019-04-24):
如图 #1模块是RD77GF16, 但G222到底代表什么? 模块手册查好几遍,缓冲存储区表也找了,帮助里也搜了,但都没找到这个
G222到底代表什么。
求指点或推荐个手册看看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三菱QD77、RD77、QD75等模块一定要学会缓冲区的计算,因为这些模块有多个轴,每个轴还有很多数据,都是有对应的缓冲区,成千上万个,但是手册中不可能全部列出来,但是有些缓冲区的地址是有规律的,比如一个模块有控制几个轴,每个轴对应的缓冲区,通常是列出第一个轴的,后面的轴要去计算。
G222,表示222号缓冲区,如果这个是第一个轴的,还有可能在手册中查到,如果是后面的轴的,那是计算出来的,你要找到它对应第一个轴的缓冲区
你那程序中标签已经有了提示,那英文很明显这个是和原点回归相关的数据。

网友A:
在手册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缓冲区的介绍,72+150n,当是第一个轴的时候,n=0,那这个缓冲区对应的是72,当是第二个轴时,n等于1,那这个缓冲区就对应72+150*1=222,也就是你程序中对应的缓冲区。
还有一点要注意,这个缓冲区是32位的。
手册中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也不说了,感谢老师的耐心解答。
初来乍到能遇到好老师,很感动!

网友B:
为什么三菱不能像西门子那样直接分配地址,这样就可以直接读写。
它这样太麻烦了,而且还需要查阅手册。

网友C(2019-05-24):
简单运动模块设置工具
帮助-缓冲存储器地址一览
和手册都能对应上的

网友D(2019-12-18):
回复 网友A:
最近有个项目用到FX5-40SSC,一直想不明白。G5950.0, G5951.0是怎么来的,看到版主的解释一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