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t语言求助

楼主(2019-04-24):
结构文本编译时,一直报未定义标识符ror,请问这个ror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文本编译时,一直报未定义标识符ror,请问这个ror怎么用?

1、论坛多次强调过了,询问欧姆龙问题需要说清楚欧姆龙的机型,不同机型的欧姆龙PLC之间指令差异很大。
2、ROR指令:
ROR(要执行移位的目标寄存器,要移动的位数)

3、附档中为CJ1M编写的相关例程。

网友B:
手册上应该很详细啊

网友C(2019-07-04):
也刚开始学欧姆龙,感觉有好有坏,st就感觉很方便计算,然后运动控制就很麻烦,所有参数要计算,用的是cp1h

网友D:
不同机型的欧姆龙PLC之间指令差异很大。??
还没遇到,谁能举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同机型的欧姆龙PLC之间指令差异很大。??
还没遇到,谁能举个例子

你的欧姆龙玩的太少了。

去了解一下CP1H和CP1E对于TST指令的差别。

网友D:
与其说差别,不如直接指出差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