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8078报警f60105

楼主(2019-04-24):
新安装的,励磁电流名牌标注12安。老是报警f60105

网友A:
报警时查看一下r0949的值是多少,根据r0949的值判断问题所在。p50082的值是多少。励磁电源是否缺相,励磁进线接触器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有手册吗? 看一下设备带的手册啊!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型号,手册上F60的意思是什么?励磁电流12A,电机也不算小了,不知道你是否做过优化运行

楼主:
班长设置了励磁电流9安,优化过了。然后把油压检测原件,短接了。不再报警。

网友D:
看来油压检测元件信号与电机励磁有互锁逻辑控制?唉,还是应该与硬件电流原理图联系起来分析故障。否则解释不清楚的哈。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现象,设完励磁电流了,还是报警60105.

网友E:
我直调励磁额定电流15A,电机励磁额定电流8.45A,除了改P50102和P51838为8.45,其他还要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