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现在看到很多店面做加工的,都是数控了,我接触到的都是机械加工,有数控激光机、数控切割机,比较好奇,既然是数控,看操作界面又没有G代码框,都是通过直接导入图形(不知道是不是CAD图形),即可加工出来的,操作界面看去像普通电脑的显示器,而又不是标准的,像触摸屏吧,又不能触摸。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设备都是通过什么上位机控制的呢?电脑?那么软件呢?
听说最近LabVIEW很火,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电脑通过运动控制卡来控制三轴,还是通过PLC走通讯?那么导入的图形又怎么解释?

网友A:
济南这边大把的做数控雕刻的,说是全国最大恐怕也不为过,多数都是根据现有的代码二次开发的,内置几种常用的图形,让你输入几个主要参数,自己形成走刀。还可以直接向厂家购买成品库,可以向厂家定制花色。不是这行的,了解不多。

网友B:
有专用的数控系统

网友C:
广数等很多厂家做的数控系统。

网友D:
很便宜的板卡都是,运行是用的电脑,导入2D或者3D图形运行后处理程序,然后生成代码进行加工,MACH3并口控制板才十几块钱,USB板一百多,盗版维宏控制板也不贵。

网友E:
可能,操作简便、价格相对便宜,这些要求会倾向于使用专用的数控装置和编程系统(或通用软件的专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