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140A电缆选择35*3+16的感觉有点小

楼主(2019-04-25):
电机140A电缆选择35*3+16的感觉有点小
个人认为因为是变频器控制,应该凑合,关键是才30米的距离,如果在长了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A:
三十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按书计算是小了,带变频,距离短应该可以。

网友C:
为什么要+16?应该35平方*4吧?35的截面电缆,我也觉得不小,应该可以了。

网友D:
35短距离没问题啊,不用担心

网友E:
是新敷设线路,还是在用的设备;长期的运行电流大概是多少,敷设方式。
若是在用的设备,可以观察其运行情况。

网友F:
带变频短距离可以啦,够用

网友G:
35+25吧

网友G:
地线不能小于相线的一半吧

网友H:
我选的话会用50mm2的,除非硬要压成本或没合适的线可用。

网友I:
距离近、有变频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J:
反正我肯定不会配35的线,怎么也是50的上。
这个钱没必要省!
安全第一!出了问题没有人会为你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十米应该没问题,
感觉凑合吧,因为是同事在负责,我只有建议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书计算是小了,带变频,距离短应该可以。
理论是30米,后来我详细问了一些,肯定要延长,到时肯定到了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16?应该35平方*4吧?35的截面电缆,我也觉得不小,应该可以了。
要求电机类地线取相线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新敷设线路,还是在用的设备;长期的运行电流大概是多少,敷设方式。
若是在用的设备,可以观察其运行情况。
新设备铺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线不能小于相线的一半吧
是的,这个是甲方明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选的话会用50mm2的,除非硬要压成本或没合适的线可用。
35mm短时间低速运转,问题不大,问题用在水泵控制上,属于那种7*24小时运转

网友K:
干嘛这么省啊,用50的吧

网友L:
怎么说呢,看楼主应该是选用的是铠装电缆吧,这个30多米的距离是有点吃力,不利于散热是主要的,如果是用35平方的分散安装散热良好,并是标准的达标截面的就根本没问题,但是现在很多的电线是不够称的,选大一点会更好

网友M:
我感觉问题不大,再说电机不可能全负荷运行呀。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16比35小一半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

可是,从EMC角度,地线截面越大越好。噪声具有集肤效应。电机这么大,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不会是直起,直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呀。

可是,从EMC角度,地线截面越大越好。噪声具有集肤效应。电机这么大,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不会是直起,直驱吧?
是变频器控制,目前为止,厂家指定东元和西门子的,西门子我们提供的选项是G120

网友N:
现在电缆不是很多都不达标的,选择大一型号长期工作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电缆不是很多都不达标的,选择大一型号长期工作保险点……
谢谢,我在建议建议我同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泵类控制,西门子G120有更针对性的,还便宜。具体咨询分销商。西门子现在针对中国市场,也是你想要什么层次的。就提供什么层次的。不像以前那样了。对客户的需求,特别有针对性。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机140A电缆选择35*3+16的感觉有点小
个人认为因为是变频器控制,应该凑合,关键是才30米的距离,如果在长了估计就不行了
建议采用50×3+35×1的电缆。

网友P:
建议上50的,35还是小了一点,当然负载小的话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嘛这么省啊,用50的吧
我同事负责,我只有建议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类控制,西门子G120有更针对性的,还便宜。具体咨询分销商。西门子现在针对中国市场,也是你想要什么层次的。就提供什么层次的。不像以前那样了。对客户的需求,特别有针对性。
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Q:
75的电机使用35的电缆确实小了些,但要看你的负载和启动频率

网友K:
不够安全

网友R:
个人认为偏小了。长期运行这根电缆发热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