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PC通过QJ71C24N-R2与PLC进行MC协议通信需要哪些相关设置?请各位大神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通过QJ71C24N-R2与PLC进行MC协议通信需要哪些相关设置?请各位大神赐教!!!感谢!!!感谢!!!

你需要查阅Q系列串口模块手册(基础篇)的4.5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用GX Works2进行设置,GX Works2中需要哪些设置,PC侧需要哪些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用GX Works2进行设置,GX Works2中需要哪些设置,PC侧需要哪些设置?

请阅读《GX Works2智能模块操作手册》第4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