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看到论坛有人更新到2.4版本,新版本增加了modbus库和profibus net的支持,虽然我一时也用不到这样的功能,但恰好手头有ST20,而且购买时间也不是很长,可以尝试一下从软件更新固件的方法,遂做此实验。
从西门子官网下载了最新的smart编程软件V2.4以及需要的固件升级包V2.4。安装V2.4版本时还有小插曲,一直也没有解决。本身安装的是V2.2,想着覆盖安装也能行,结果运行安装程序称有以前的版本,需要卸载后才能安装。但奇怪的是,到控制面板里去卸载2.2时,提示程序丢失。无奈之下到目录里删除了程序,注册表也相应删了一些。然后按照2.4的时候能安装,启动之后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按照网上提供一些方法,如“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这种方法依然没有效果。也许还是旧版本有遗留的地方导致了无法再用(旧版本好使),因为没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都是个人猜测。幸好手头还有一台计算机,免了做系统的尴尬,这台没装过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很顺利。
为了避免其他的干扰,硬件连接采取了计算机和plc直连的方式。连接后直接查找plc,发现固件版本为2.3,也就是说可以从软件本身升级。
上图是进入到读取固件版本和更新固件的途径。菜单栏上“plc”,信息中的plc,即可进入到下图的“PLC信息”窗口。此窗口中可以读取连接的PLC信息,比如固件版本号。更新固件是在窗口底部的“固件更新”按钮进入。
点击“固件更新”,进入到下图中,在更新文件,“浏览”中单击,把下载解压并和PLC型号对应的upd文件载入,点击“开始”,从进度条即可观察进度,这里是网络连接,速度较快,当然更新文件也小,时间估计在一分多钟那样。完成后有下图样的提示。需要重新对PLC上电。
更新完的固件版本可以在plc信息里查到,确实是2.4了。
更新完有了个想法,就是plc内部的程序受不受影响呢?当然增加的功能除外。因此随便写了两条梯形图,就是有输入有输出的。然后到官网下了V2.3的固件。更新回2.3后,发现程序依然好使,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程序不丢失和执行,这个没有去看西门子的文档,而且程序也过于简单,有些可能没去验证,大家当个参考吧。

网友A:
固件更新肯定不会影响现有程序的运行
这就好比系统升级一样,肯定会向下兼容的
这应该是基本条件吧!

网友B:
200  smart  很好用 程序不大,不像博图。太卡

网友C:
从2.4又能回到2.3,觉得这点不错。

网友D:
虎版,网上不是说安装2.4直接覆盖安装即可!不用卸载原有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虎版,网上不是说安装2.4直接覆盖安装即可!不用卸载原有版本的!
我记得谁发过这个帖子,但我这里没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图省事装的是ghost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虎版,网上不是说安装2.4直接覆盖安装即可!不用卸载原有版本的!
我记得谁发过这个帖子,但我这里没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图省事装的是ghost系统?
有可能!不过我这里2.3到2.4安装是直接覆盖安装!没问题的!

楼主:
哦,我安装的时候提示有以前的版本,需要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