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想问一下,S120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什么是主动回零,什么是被动回零

网友A:
这...?主动回零和被动回零都是针对程序而言的吧?主动回零,就是程序控制它按规定回零,被动回零,就是程序不管它回零,需要人为操作时,再回零?

你这问题应该介绍得更详细点,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主动还是被动?

网友B:
西门子的主动归零是指,一旦触发回原点指令,则该指令直接命令伺服主动移动寻找原点开关,被动归零是一旦触发回原点指令,则该指令不直接命令伺服主动移动,而需要通过其它指令让伺服移动遇到原点开关则此时认为回原点完成,比如点动指令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呀。受教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