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指令咨询

楼主(2019-04-25):
下了一个别人的三菱1N的程序,步进程序里置位s20,同时也会影响步进程序外的程序吗,不是说步进状态位s20执行完程序会自动复位吗,步进状态位s20还能同时用在步进程序外吗,如图一一样,可以这样用吗,就是说步进状态位s20被置位时,y6也输出是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当S20接通时,其常开接点会接通,可以运行程序试。
【方案】
解密Goodrive5000高压矢量变频器 在带式输送机上的应用

网友B:
是的,其他地方没有对Y6的操作的话,S20打开(接通),Y6也会输出
【方案】
案例集锦|FLIR红外热像仪,为动力电池研发、生产与使用过程保驾护航!

网友C:
只要通了置位后一直开着吧!
这个后面应该有复位的指令吧!
【方案】
助跑数字化制造 | 华北工控可提供低功耗高性能嵌入式硬件支持

网友D:
这不是步进指令标准用法
【方案】
维萨拉 DGA 实验室——幕后一瞥|维萨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s20是在步进程序里用的,不是说set s20后会执行stl s20后的程序,又会转到其他状态执行程序,这时会复位s 20的,我想问的是在步进里置位s20时也会使图一的程序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