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如题 西门子smart 20

网友A:
如题,请楼主详细描述您的问题。新手应该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相互控制?确定?应该有主次吧

网友C:
是在同一个局域网,还是广域网?

这个要说清楚啊,还有配置啥的。。

我估计是同一个局域网吧

网友D:
相互控制的意思是?
A的输入控制B的输出、B的输入控制A的输出?
最简单的就是用Modbus TCP了,一个做客户端、一个做服务器

网友E:
应该就是两个PLC实现位元件和字元件的信息交换吧。

楼主:
这么说吧 在局域网内有两个控制柜 都装有plc   用一个柜子上的按钮  控制另一台柜子的电机的启停 电机故障的话 第一个柜子收到报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 在局域网内有两个控制柜 都装有plc   用一个柜子上的按钮  控制另一台柜子的电机的启停 电机故障的话 第一个柜子收到报警
那就用Modbus TCP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F:
记得smart 带网口的也支持S7连接的。

网友G:
两个smart200 PLC在同一局域网内,主站通过GET/PUT向导定义数据读写区域,从站不需要使用GET/PUT指令,直接调用主站定义的区域地址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两个smart200 PLC在同一局域网内,主站通过GET/PUT向导定义数据读写区域,从站不需要使用GET/PUT指令,直接调用主站定义的区域地址即可
这个答案是最优解,纠正一下,这个指令没有主从站之分,第一台可以PUT/GET第二胎的存储区,第二台也可以PUT/GET第一台的存储区,两者可以同时进行,也就是全双工的。
楼主要理解不了可以按主从站理解,另外一台只接受第一台的读写访问即可。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的指导!
对于2个200smart通过GET/PUT通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两个PLC之间确实是没有主从之分,可以相互读写另一个PLC的寄存器,在哪一个PLC里使用GET/PUT向导指令,就在哪一个PLC里定义好数据交互区域,另一个PLC直接使用对应区域寄存器就好,无需再重复使用GET/PUT向导。这样理解,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