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有台国外的设备,屏幕坏了,然后老外自己从德国买了屏幕拿过来的,让我们下载下程序
大佬们帮我看下为啥老是下载不进去啊,电脑IP地址网段是192.168.1.10
按键屏设置的地址是192.168.1.2
选择的也是以太网连接的,怎么就下载不进去啊?

网友A:
enable channel选上试过吗

网友B:
楼主ping一下,然后在和触摸屏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ping是完全ping的通的,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D:
用PPI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B:
192.168.1.10试一试楼主看看可以吗

网友E:
enable channel选上,不要启用回传,试下,我有几次也是下载不进去,取消启用回传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啦,这个也试过的,就是不行,这屏估计是有问题,我用博图来搜都能收到这个ip,可惜程序是2008版本的

网友F:
这个地方要打勾才行的,回传好像没必要,勾上也行!

网友G:
升级触摸屏固件!

网友H:
要不你就试试232口吧,把channel 1选上,用普通的串口线下载一下。有次海为的plc网口乱了,用串口初始化了一下就可以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