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是这样的,用步科触摸屏和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左边的停止按钮读取用LB0,写入地址用M106,用一条脉冲输出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停止(运行)按钮可正常控制电机,但按钮本身不变化,所以请教下各位前辈?

——————————————————————

关于您发帖:请尽量将问题描述详细,标题尽量提炼问题关键。帖子内容里务必将基础信息交代全面,方面论坛的大神们帮助您尽快解决问题,也方便其他人看帖学习。请您后面发帖时注意一下,谢谢。

附触摸屏画面: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不明白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网友C:
标题可能是“附:屏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不明白
您好,是这样的,左边的停止按钮读取用LB0,写入地址用M106,用一条脉冲输出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停止(运行)按钮可正常控制电机,但按钮本身不变化,所以请教下各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您好,是用步科触摸屏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D:
将读取地址改为步进电机正反转标志地址试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看图片还有PLC,PLC中有和变频器通信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您好,是用步科触摸屏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
然后呢?楼主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看图片还有PLC,PLC中有和变频器通信的程序?!
您好,没有使用变频器,是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但停止(运行)开关的读取地址用LB0,写入地址用M106后,在屏上点开关,可以控制电机启,停,但开关本身无变化,右边正反转开关读写地址都用pLc的M107就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读取地址改为步进电机正反转标志地址试试吧。
您好,我试过将读写地址都改成pLC的M106就一切正常,但屏的地址为何不可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您好,是用步科触摸屏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
然后呢?楼主有啥问题?
您好,本人做了一个pLC控制步进电机启停,正反转电路,在屏上做了两开关,停止(启动)开关读取地址用LB0,写入地址用M106,可以正常控制电机,但点屏上开关,开关却不变化,所以请教下各位前辈?

网友F:
按钮是点动还是锁死的?如果是瞬动的话,自然看不出来,另外可能需要对按钮状态动画进行设置。

网友G:
LB0是触摸屏的地址,你在按下该按钮时LB0的状态并没有发生改变,自然看不到变化

网友H:
控制还是尽量用PLC的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B0是触摸屏的地址,你在按下该按钮时LB0的状态并没有发生改变,自然看不到变化
您好,请教下触摸屏的地址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钮是点动还是锁死的?如果是瞬动的话,自然看不出来,另外可能需要对按钮状态动画进行设置。
您好,按钮的地址如果同时使用pLc的同一地址操作就很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B0是触摸屏的地址,你在按下该按钮时LB0的状态并没有发生改变,自然看不到变化
您好,请教下触摸屏的地址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
在没有plc的情况下用,比如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B0是触摸屏的地址,你在按下该按钮时LB0的状态并没有发生改变,自然看不到变化
您好,请教下触摸屏的地址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
在没有plc的情况下用,比如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
收到,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