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茨8200怎么设置参数启动?

楼主(2019-04-25):
维修一台8200,修完后怎么设置启动试机?

网友A:
有个液晶操作面板

网友B:
按图接线试试,操作面板接口下方有个短接块,是区分内外部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给的回复,接线我按一图接了,就是通过内部电源x3/20供电,但是启动报oc2.不知道和参数设置有没有关系,。

网友C:
这个古董还用啊,蓝晶这个型号进来的早,但是故障不少,基本淘汰了,报警OC2应该是过流吧,看来应该还没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还得接着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维修方向啊,给指点一下。

网友C:
实话实说吧,这个型号的由于服役的年代久远,早到了故障多发的时间,现在国产变频很便宜了,性能比这个伦茨的的这个型号好多了,作为用户选择我建议换新,作为维修店的,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玩玩,可以尝试检查相关的保护检测回路,家里的杂物房还堆着好几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