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端子图表不全的问题,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9-04-25):
如图所示的5个端子
端子图表显示出来只有一个,如下图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折腾一个礼拜了
T_T
附上端子排导航器和端子排定义的截图

网友A:
你那个端子属性上修改了吗。要不换个端子的模板试试看 y记得好像是f09文件格式。论坛好像用端子连接图,你搜搜一下本论坛的

网友B:
这又是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
感谢版主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指导
端子连接图是没有问题的
端子图表有问题,我又建了一个端子排-X2
都只显示名称3的端子
神奇了,我不记得有专门设置过。。。
前一个项目用端子图表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