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有个项目,用西门子plc控制,8个雷赛的普通步进,8个西门子V90伺服,这16个轴都是相互独立控制的,要求不是很高,请问用两个1200cpu,8个步进用脉冲控制,8个伺服走以态网这样控制可以吗?还是用1500cpu比较好?

网友A:
。。。。。1200 的话,假如都是西家的 V90PN 可以用 FB284 做。

        关键是你还有 8个 第三方品牌步进 , 这个 。。。。

网友B:
4个1200或者6个smart200

网友C:
估计又要带一大堆扩展模块。。西家的东西就是这样,特别是S7-1200系列,CPU本体最大才几个IO?

网友D:
1215支持8路脉冲输出,但是步进电机也需要脉冲+方向啊,应该需要加扩展模块
V90可以走通信控制。直接在博图里面组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00不是只有4路脉冲输出吗?8路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感觉组的太多了,自己都看不过去

网友E:
低成本的做法是用4个1200或者6个SMART200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8路,4组,可以用两个1200,1200之间走profinet通讯 ,,主控制逻辑可以在一个plc来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8路,4组,可以用两个1200,1200之间走profinet通讯 ,,主控制逻辑可以在一个plc来做。
还以为一个plc 8路呢,记得西门子没有这么厉害。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问题,但我用单片机开发了基于RS485的脉冲扩展模块,一个扩展模块可以带4~8路PTO,驱动雷赛没有问题。最关键的是与PLC型号无关,不占用PLC的点位。经测试西门子PLC的任意型号都可以,最多可扩展192路PTO。现在我再也不用顾虑西门子的脉冲输出通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