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进出线问题

楼主(2019-04-25):
西门子3VT系列断路器上标有line和load侧分别对应进出线,实际中允许反接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是否允许反接与开关结构性能有关,比如是否影响灭弧等;
但具体不了解。

网友B:
这种开关不是很了解。断路器上进线或下进线机械动作灭弧能力都是一样的。最近还设计了一组大容量下进线柜子,主要是从工艺上考虑的。塑壳断路器类不建议下进线,性能虽然相同,
安全方面容易造成误导,除非有明显标注下进线标志的专用断路器。

网友C:
不要反接,有明显标识进出,电工如果停电之后不验电(时有发生),很容易触电。

网友D:
最好不要接反,除了几楼说的习惯性安全问题,还真有1楼说的灭弧问题.
这个在直流非常明显,分断瞬间直接引起更强拉弧,着火.我们的沉痛教训.

网友E:
有一些型号的断路器是可以接反的,如果不支持最好是不要反接,安全第一

网友A: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配线习惯或惯例的问题;如果未按常规,可能造成误解。
2 楼说的下进线,已经说明了是从工艺上考虑,并且不建议用于塑壳断路器。

网友F:
不能接反,电磁机构动作有些断路器会失效的,还有楼上说的灭弧等问题也会有影响,如果非要反向接线,可以购买下进线款断路器,市面上是可以买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又涨知识了

网友G:
从安全方面及使用习惯考虑,不要用下进线方案,但对特殊场合只能下进线时,应选用厂家允许下进线的产品,这一点说明书上都会标出。如CM3系列塑壳断路器,其中的H型即分断能力最高的型号必须上进下出,但其中的C.L.M型可以倒进线。

网友H:
安全最重要!
我就遇到过下进线还没有标示的。还好检修的时候验电了!
这种情况看着火大!

网友I:
我是根据标记接线的,但也是见过进口的柜子,也是用西门家的开关,但人家竟然是下进线,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是根据标记接线的,但也是见过进口的柜子,也是用西门家的开关,但人家竟然是下进线,有点莫名其妙
正常。有些框架式万能断路器是可以下进线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西门子3VT系列断路器上标有line和load侧分别对应进出线,实际中允许反接吗?会有什么后果
不能接反,安全第一,一般都是上进下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是根据标记接线的,但也是见过进口的柜子,也是用西门家的开关,但人家竟然是下进线,有点莫名其妙
有不少塑壳断路器是可以下进线的

网友L:
确实是有见过不少下进线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