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乍练 。。。。幼儿园小班开始学起。

楼主(2019-04-25):
。。。。。不要笑话我,SCL 我是真不会。 看了半天手册,决定做个简单的 :
接通 I0.0 延时5秒 Q0.0 输出 ,接通 I0.1 Q0.0 停止。
先建一个FB块,做接口 , 调用个定时器,定时器做多重背景。
再建立个 FC 做程序
上实体测试 , OK 。
好的开始 。。。。 以后再慢慢深入 。

网友A:
我没有学过这些;
但开始时,从简单的试验做起,是一种常规的方法。

楼主:
。。。。。。奇了怪了 , 那个 FC 里面的程序不能监视运行状态 ----- 找不到那个监视的眼镜图标 。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 高手说说呢 ?

网友B:
已经很不错,都开始搞SCL ,我书还没看。

网友C:
好的开始,你所说的找不到图标,可以关掉FC窗口重新打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D:
既然做了FB,做了多重背景.
那你应该试试至少2个调用,以验证2个实例的时间不混乱.

楼主:
。。。。。。楼上所见略同 ! 后续就想做个跑马灯程序,都调用这个 FB
梯形图已经在项目上实战过,没问题。再玩 SCL 应该问题不大。
夜里自己玩的 。 第一次玩 SCL 。。。磕磕巴巴的,试完这段
程序已经零点了。以后再玩 ---- 谢谢提建议 。

楼主:
。。。。。。 谁说 SCL 程序直观易懂的 !?
我怎么还是觉得 梯形图直观 。
就这样随便玩玩的一小段,呼啦啦的。。。。这要是三峡电站工程,怎么看 !怎 么 看 !

网友E:
入门就从简单的开始,以免失去信心

网友F:
ST编程要买那些书藉来学习啊?

网友G:
逻辑指令还是用梯形图易看,但遇到一些数据要四则运算,用文本写就更简洁易懂

楼主知不知道如何用文本写一个上升沿的功能?即是某个条件闭合1个扫描周期的功能,我脑袋想爆了也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逻辑指令还是用梯形图易看,但遇到一些数据要四则运算,用文本写就更简洁易懂

楼主知不知道如何用文本写一个上升沿的功能?即是某个条件闭合1个扫描周期的功能,我脑袋想爆了也想不出来
。。。。。 有上升沿语句的。

                     V15 你切换到 SCL
      在右边指令栏里面有。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但是我用的是AB的文本,并没有你说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G:

。。。。AB 的我都没接触过 , 听说很高大上的 。

网友H:
是不是医药设备很喜欢用结构化文本

网友I:
老外编程基本都在用SCL方式。

网友J:
分享一下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