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今天刚买了台增量式伺服电机用三菱PLC发脉冲 , 我想问大家下伺服电机断电后(坐标)能保存吗 ? 今天试了  把D8140X脉冲当量的值送到D200 可是每次从新上电后保存不了,也到百度查找 有的说可以通过算法保存上一次停机时的值,下次开机可以读取。 跪求要怎么个算法??还是说一定要用绝对式伺服电机?

网友A:
具体什么品牌的伺服?
你这要求还是用绝对式的伺服来实现。

楼主:
米格交流伺服电机130ST-M06025  实在不行只能寄回厂家换成绝对式伺服电机

网友B:
要伺服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的才可以;

网友C:
断电后伺服电机可以自由活动了,重新上电后位置,坐标肯定不一样了。除非你选特定伺服,用电池保存坐标。。例如三菱的B系列伺服。。

网友D:
要实现这功能还是绝对伺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伺服电机可以自由活动了,重新上电后位置,坐标肯定不一样了。除非你选特定伺服,用电池保存坐标。。例如三菱的B系列伺服。。
是的,断电后,轴是自由的,即使PLC中做程序保持数据也是不行的,还是要绝对的
用三菱的B型的,驱动器也是要加电池,只是B型的操作方便,通电后会自动读取伺服数据
A型的,需要用指令读取。

网友E:
绝对的最好了.
相对的,你自己定个零点,用plc保持也行.但是一旦变动了零点,就不行了.

网友F:
程序开始就写:LD M8002 DMOV D200 D8140,这行程序下面可以写:LD m8000 DMOV D8140 D200,这样PLC一上电D8140就得到PLC停电时的位置了。只是停电后不要动轴,或者伺服选择带刹车的。

楼主:
好谢谢大家,我的伺服前面连接丝杆,丝杆上装锯片电机断电时轴一般情况下不会移动。我能不能用伺服驱动上有个编码器ABZ信号分差接到上位机PLC 上的高速计速 来保存断电前走的脉冲数。绝对值的伺服和增量式电机价格差好多,哎实在不行只能去换电机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程序可以这样写:每次断电再上电都必须回原点,否则设备不会动作。
如果有触摸屏,可以在屏上编写一些提示,要回原点

网友A:
编码器AB信号是差动的,这个PLC主机接受不了。
不知道你这个伺服的价格,如果是三菱的伺服,就是个电池的差别,驱动器上加个电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开始就写:LD M8002 DMOV D200 D8140,这行程序下面可以写:LD m8000 DMOV D8140 D200,这样PLC一上电D8140就得到PLC停电时的位置了。只是停电后不要动轴,或者伺服选择带刹车的。
按您说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AB信号是差动的,这个PLC主机接受不了。
不知道你这个伺服的价格,如果是三菱的伺服,就是个电池的差别,驱动器上加个电池就可以。
多谢,还好没接到主机上

网友G:
每次断电再上电都必须回原点,10楼的建议也可以呀

楼主:
多谢论坛热心解答的大神们,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