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编程调用FB中数组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26):
ST编程调用FB中数组报错怎么解决,还是三菱FB中不能使用数组元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编程调用FB中数组报错怎么解决,还是三菱FB中不能使用数组元素

1、你需要在局部变量表或者在全局变量表内定义数组变量max_in,max_out
2、作为程序员,你在FB的参数定义中使用了数组,而调用时却写入了元素,这使得FB很难理解,因为既然使用了数组,那么为了你的需求,程序已经开辟了数组的空间,你却当元素使用,那为何不使用一个INT变量参数呢?

你应该这样调用:

3、你只申请了10个元素的数组,却在FB中的循环语句中使用了11个元素的循环,虽然不会有编译上的问题,但是会产生运行中的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