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我用

[IVRD H104 H0 D1 H1}指令能读到站号1功能码4地址0的数据到D1,现在我想改成RS指令通讯,请问大佬要怎么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指令:
首先设置好D8120通信参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为8位模式
然后先给发送缓冲区填入数据(发送8个字节):01 04 00 00 00 02 CB 71
接收缓冲区为9个字节,设置好接收区域
一个上升沿脉冲把M8122置位,开始发送!发送完成后M8122自动复位
然后进入等待接收,接收完成后M8123会自动置位,紧接着保存接收到的数据,然后手动复位M8123,完成一个收发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帮我打个样嘛?小弟我感激不尽

缓冲区指的是RS指令D寄存器的设定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帮我打个样嘛?小弟我感激不尽

缓冲区指的是RS指令D寄存器的设定参数?
RS D0 K8 D10 K9
D0~D7填写发送的数据
D10~D18是接收到的数据
这个例子手册有最经典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现在明白点了,明天去公司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大,现在明白点了,明天去公司试试
明天有空给你找找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大,现在明白点了,明天去公司试试
其实手册就有标准格式的!照着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