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西门子SMART 与50多个仪表通讯485通讯,是否支持。因没使用过西家产品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多个仪表是有识别区分的吗?比如支持modbusRTU可以设置站号?
然后,50多个,要求通讯时间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modbusRTU可以设置站号,通讯时间可以说没要求,只读取数据

网友B:
好像最多32个就不错了吧?

网友C:
PLC有两个串口就可以

网友D:
买个DP接头 走PROFIBUS dp ,不知道你那是否支持呢

网友E:
200 Smart再扩展一个485通信口,两个485口都做Modbus RTU主站,分别和20多个从站通信,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F:
SMART  这个PLC可以支持以太网的,你走以太网接口,速度更快应该可以支持254台RS485设备

网友G:
这么多用一个口通讯 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用一个口通讯 速度是个问题。
再扩展一个485通信口,一个口带20多个站,尽量提高波特率!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