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请教台达触摸板如何完整的拆下来

网友A:
好像就拧镙丝。。?

网友B:
触控板要拆下来的话,基本都是坏了的,碎了就碎了。

网友C:
呵呵;如果是已经不能用了,就直接敲下,如果想完整取下,小尺寸的用电吹风就可以,10寸的需要加热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

网友C:
拧螺丝只是拆后盖及主板等!触板是双面胶粘在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