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如 DEMUL D8140 K0.125 当D8140的值为负时计算的结果如何让他为负数,在PLC上试了变不了。

网友A:
D8140是特殊寄存器,你要先转换成浮点数再执行上面的乘法指令

楼主:
多谢论坛热心解答的大神们,已解决多谢

网友B:
什么解决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C:
类似这样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