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熟悉威纶触摸屏的大师给个型号:选一款比较经济的威纶触摸屏,要求支持配方功能。

网友A:
TK6071IQ系列的,7寸屏,支持配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TK6071IQ这款屏为何在系统参数设置里没有配方选项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TK6071IQ这款屏为何在系统参数设置里没有配方选项卡。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因为我是用索引寄存器做的,这个也可以做配方的,所以搞混了。

网友B:
iE系列的支持软件自带配方功能,TK6071IQ屏可以用宏指令来编写配方。

网友C:
随便一款都有这个配方功有

网友D:
选IE系列的就好了,可以联系供应商帮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