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75KW变频电机用在25吨桥式起重机上,安川1000变频器有编码器矢量控制,已使用4年。最近出现停机抱闸制动器将要制动时,电机发出振动声。设置为开环控制后振动声消失,逐怀疑是编码器问题,更换编码器后故障依旧。检查编码器线路完好,更换变频器通信板也无效。把传动轴与电机轴分开,电机完全空载后振动声消失。据此分析是共振产生振动声,就象砂轮机在停机时,当转速低到某一转速时会发出振动声。那么解决思路一是改变机械振动频率,二是改变电机传动参数。如何改变机械参数没想出方法,先在改变电机传动参数上想办法,先修改低速频率无效,改变低速至制动时的时间也无效,改变直流制动起始频率还是无效。目前问题还没解决,各位高手是否有解决之道?

网友A:
那就只能改变设备的共振频率了,要不给梁体灌点水泥?钉上两个沙箱?

网友B:
如果说是一个在用控制系统,如果参数都没变过,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应该在现场的机构和传动部分找找原因。与控制系统关系不大。当然传感器,电机,以及连接的结构等,都要检查一下。

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C:
设置为开环控制后振动声消失,这个是楼主提供的线索,可以考虑试一下修改一下电子齿轮比这个数据项试一下(楼主的安川应该是用H系列吧,看看手册具体哪个)

网友D:
做一下变频的优化呢,试一下。

网友E:
之前好好的,设备没改变过,那之前没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下变频的优化呢,试一下。
做过了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好好的,设备没改变过,那之前没共振?
是的,已正常使用4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改变设备的共振频率了,要不给梁体灌点水泥?钉上两个沙箱?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打算给传动轴做动平衡,拿到给汽车传动轴校验动平衡的地方去做。

网友F:
试试改变一下变频器载波频率 感觉像是电机传动与机械部分【连接】不同心 或机械部分不稳定【固定不牢或底座变形】。

网友G:
刹车电阻坏了没

楼主:
把空载电流参数调大一点后振动消失,有点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