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解决,win10系统(不知道跟系统有没有关系),win7没这个问题

楼主(2019-04-27):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提供博图软件版本信息以及Win10的版本信息。
尝试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并确保防病毒软件不会限制授权管理器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B:
就产系统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授权服务没启动?

网友D:
授权问题,安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