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如题

网友A:
比较啊,没看到什么特别的

网友B:
要结合现场吧,输入输出的。

网友C:
ADD_I输入端IN1(DB_168)和IN2(8192)中的整数相加,结果送入OUT(#T3)中,然后#T3通过MOVE指令从输入端(IN端)输入的数据传送到输出端(OUT端)#T4,(MOVE指令可以对字节(B)、字(W)、双字(DW)等类型的数据进行传送)。
断开延时定时器指令(S_OFFDT ),说的这里后面的楼主应该能看懂了吧

网友D:
整数,是一个固定数据。。也就是设定值与这个固定的数值相加。。

网友E:
8192?13位满值,或者负值-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题

8192,换算成16进制就是2000,换成2进制就是0010 0000 0000 0000,在西门子S5Time定时器中,也就是 时基秒。

ADD_I指令与8192相加,相当于给定时时间(D_168)设定了时基秒,如果D_168的值是15的话,那么通过该指令,变成了S5Time类型的15秒。

变量TJYS接驳在定时器的BCD端上,输出的是已经过去的时间,通过与8192比较,TJYS的值等于TV端设定值减去定时器启动后过去的时间,当等于0时,则表示定时时间到。

纯粹的8192,表示整数则是8192,表示16进制无符号数就是2000,表示S5Time类型就是0秒。

网友E:
回复 网友F:
sam专业.
不过这程序看着很怪.计时值做模拟量输出?而且bcd?

楼主:
真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