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炉体内径180,缠绕30圈,电阻率0.0506,采用φ6加热丝,电流90A。
大神们给出你们的答案

网友A:
是知道工作电流、电阻,需确定工作电压,还是由工作电压、确定加热丝长度(貌似不是)?
炉体内径,是与加热丝的绕制直径有关吧?

网友B:
搞不懂楼主,你都不知道电压,怎么知道电流的?比如加热管,额定380v的,接上200v的电源,它也能用,只是功率不是额定的而已……

网友C:
这是考试题吧、、、

网友D:
初步算出来加热丝长度大概17米,供电不是220或380V,楼主设计的什么设备啊,这样结构不大合理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回复3楼的疑问;
另,“大神们给出你们的答案”,是不是楼主已有答案,只是对照一下。

网友E:
这个就是高中物理题l,知道绕线直径与圈数就可以得到长度也就可以数电阻值,又给出了电流值想要知道电压就没有问题。

网友F:
工程上都不是这么算的吧?教学题目和应用都不搭接。所以即便是做对了,到了实际,还是傻眼。嘻嘻。我们都知道,工程应用上,加热体要有功率指标,要有供电电压,要有电阻值。这样才能设计加热系统连续工作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上都不是这么算的吧?教学题目和应用都不搭接。所以即便是做对了,到了实际,还是傻眼。嘻嘻。我们都知道,工程应用上,加热体要有功率指标,要有供电电压,要有电阻值。这样才能设计加热系统连续工作的可靠性。
这就是公司设备工艺参数,然后计算选型,选择变压器

网友F:
呵呵?电压在工程应用上用算吗?无非就是380或者220了吧?特殊电压就需要变压器了,那样成本就增加了吧?另外,如果是工程上使用,必须要考虑加热器的功率,否则加热器会因为热积累烧坏的。是吧?你考虑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美帝在该领域都用了七十年了,存在即合理的道理都不懂?
我还真不信了,还没听说哪家客户的炉体加热丝坏过,最老的设备十年没换过炉丝,换炉丝代表设备报废了。加热温度1000多度,最高2000度,2000度一般不用加热丝采用电极加热。
那你给我来个380v加热1000度的试试,得多少成本,设备也就3m*0.5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知道工作电流、电阻,需确定工作电压,从而计算变压器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220/380在特殊场合适合加热到100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工程项目,变压器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计算电阻R=电阻率*长度/截面积
电压=电流*电阻
功率=电压*电流
就是这么简单啊
若用380,那得多大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论坛的大神都不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您说的最中肯,看来大家都忘了最简单的东西了,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您的答案了。

网友B:
晕!你自己了解不一定就是绝对的,比如我公司的回火炉就是就是采用380负的,它可以加热到1000多度,但工艺上要求68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一样的工艺,我们的不是回火炉,是制造半导体材料的,设备不大,但是温度要求高,温控正负0.5度,能达到?

网友D:
我还以为可以帮你省点钱,既然都不差钱了,配个变压器就好,还不简单,我在设计热焊接机焊接服装布料的时候经常用,就是为了调节不同的发热功率,实际上,控温精度达到0.5度就有点难度,就算用电热丝,也是要经过比较多的调试才能得到相对优良的温度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可以帮你省点钱,既然都不差钱了,配个变压器就好,还不简单,我在设计热焊接机焊接服装布料的时候经常用,就是为了调节不同的发热功率,实际上,控温精度达到0.5度就有点难度,就算用电热丝,也是要经过比较多的调试才能得到相对优良的温度曲线
主要在于电热丝的焊接,缠绕上,这是技术核心。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抄别人的?那还说什么?直接抄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工艺要求不一样,肯定设备也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啊,所以要计算。
请不要把话题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