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EPLAN,然后报表无法新建报表

楼主(2019-04-27):
第一次用EPALN,不知道哪里不对。现在报表生成里面无法新建报表,从论坛下载的模板然后他的报表模板不是自己想要的,然后改成自己的。就成现在这样子
想自己弄成下面这张图的

网友A:
这样吗,不知道为啥你的新建没了。右键新建行不行

【方案】
奥普特—太阳能硅片四mark点定位

网友B:
设置里选择其他的表格,再新建
【方案】
S7-1200通过BCNet-FX实现ModbusTCP读写三菱FX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刚刚下班回家开电脑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点新建然后什么都没有。本来想把工程传上来,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按你说的可以了,但是换成我自己改的表框咋就不行了呢

网友B:
打开你自己建的表格,点击检查表格看看哪里有问题
【方案】
菱机妙用 | 人机界面 GOT 配方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百忙之中的回复

网友C:
你打开自带的表格看看,再打开自己的表格看看。你的表格里应该没给对应的位置赋值。我不知道这么表述准不准。就是说EPLAN不知道要把内容填到哪个格子里去,你得提前告诉它这一列表格是干啥用的。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均匀低给液系统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说我有点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