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一台蓝海华腾E5-H-4T30GA-D3-04-32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LU,按复位键复位不了,排线是好的,不知道是线路板上哪里的问题,另外请教一下,这个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在什么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A:
一、首先检查输入电压,一般是380VX1.414=537.32V允许波动+ -15%
二、检查有否缺相,整流桥断一臂。
三、检查接触器有否吸合,如果吸合,检查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氧化接触不好。方法是可以用万用表直接在变频器开着的状态下
   测接触器两端触点是否有电压,要是有电压,哪怕是1 V,接触器触点就是有问题,不过此种情况应该在运行一定频率时出
   现欠压!
四、如果接触器不吸合,继续检查驱动板上的继电器以及继电器电路,如果继电器电路没有问题,那就与主板、驱动板、CPU指
    令、排线等都有关。
五、如果接触器能正常吸合,而且触点良好,检查滤波电解容量,电解是否损坏。
六、以上都没有问题,检查电压检测电路。电压检测电路应该是一个运放。(我这地方不太熟)

网友B:
国产的电压检测基本就2种,1母线出来一排电阻降压(明显不明显?)2 开关电源变压器整流出来(不确定哪个就用排除法,除了5V.15V,24V,驱动供电,剩下的基本就是了)

网友C:
到驱动板上面找耐压最高 容值最小的那个电容 一般就是那一路

网友D:
一般变压器输出侧电压42V或者36V,然后继续往后查

网友E:
开关管下方那只8脚的集成电路是不是,有点像。线路板拍的不清晰,不好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变频器修好了,是主板坏了,就是不知道是主板上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E:
你在靠近CPU的那排运放集成电路中找一找,估计就在其中。

网友F(2020-06-26):
你说的主板是驱动板还是控制板?